三星打复印机一体开机显示屏无显示SCX4521F

楼主(2017-08-01):
今天修了一台三星打复印机一体开机显示屏无显示SCX4521F可以说是通病了,都是电源板供电不足引起的,请看图,直接换电容OK了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屏不显一般都是主板有问题多。

网友:
确实是碰到很多 这种问题也有启动不正常的 情况 都是换这个电容

网友:
一般三星多少呢是电源主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