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华500W。PFC管烧一个保险烧。保护二极管烧

楼主(2017-08-01):
更换PFC管。保护
二极管
。CM6800G 更换新的CM6800AG 串灯泡试机。短接绿线灯泡一直亮 无输出。拆PFC管和升压二极管试机 有电压输出
更换

网友:
你确定是6800吗?6800是双管正激驱动ic,而振华的所有电源都是llc谐振结构,不可能会用到6800的

网友:
低端电源啊 ,撤了灯泡是好的,是机10分钟又坏了,烧同样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