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主板维修,给大家分享一个通病和一个小技巧

楼主(2017-08-01):
之前发了两次都没图片,自己辛苦写的帖子,不把它完美的呈现出来,总觉得有点遗憾

一直想发帖,因为没下载分用了,但是一直没时间。刚好今天下雨有点空闲,又加上刚好这两天修的这两块主板都是内存SMBUS总线出的问题,所以觉得有必要发上来和维友们交流一下。

先来这块通病的,之所以说是通病,是因为很久之前修到过这个板,同样的问题,但是时间太久加上记性不太好,忘记了,以至于修这块板的时候走了很多弯路,没能直接秒杀。

主板型号:华硕P8H61-M LX3 R2.0

故障:诊断卡跑码22,小喇叭报警,一看就知道没过内存

然后开始查内存条件,这是三代内存,不过内存一般是236脚SPD供电(3.3V),和118脚SMBCLK以及238脚SMBDATA(正常都是3.3V)这三个脚出的问题,一查果然发现问题,SPD有3.3V正常,118脚SMBCLK也有3.3V正常,问题出在238脚SMBDATA这里,只有1.7V左右,找到点位图开始查。

首先查到这个脚跟两根内存槽之间的这个6脚芯片相连,怀疑它拉低,直接拆除,故障一样。

这个脚还连到这个上拉排阻和下面的三极管,更换上拉排阻,故障一样,拆除三极管,电压恢复到3.3V,但是三极管的第3脚也就是内存槽238脚SMBDATA这个信号的前级还是只有1.7V,看来问题出在第三脚的这个信号上面,继续从三极管第三脚查。

从全板图可以看到,这个信号从桥发出,然后还连接到CPU供电旁边的一个芯片

放大是这样,这个8脚芯片的作用我没去研究,只是看到这个芯片突然想起以前修过同样的问题,可能也是同型号的板,当时拆掉这个芯片就好了,果然拆掉芯片之后,顺利跑码亮机。

实物图芯片位置

亮机图

然后再分享一个小技巧,这个主板是今天修到的
型号:盈通G41V3
故障:开机跑E0,不过内存

G41的板也是用三代内存,还是直接量236脚,118脚,238脚供电,如果正常的话电压都是3.3V

测量后,结果又是238脚SMBDATA出的问题,图中可以看到,只有3.05V,和上一块华硕板不同的时,盈通的板没图没点位,那这个板要怎么修呢,跑线路?

接着往后看
断开电源,对118脚和238脚打值,正常这两个脚阻值要一样,结果测量发现238脚阻值无穷大,断线了

118脚打值

238脚打值

没图没点位的板,这时候就只能跑线了?同行拿过来的板,修好也就20块,为了它花一两个小时跑线?反正我不会这么做!
所以就只能用简单粗暴的方法了
如图

我发现很多主板,内存的SMBUS总线和显卡插槽是相连的,SMBCLK和显卡槽b5脚相连,SMBDATA和显卡槽b6脚相连,像这种断线的情况,可直接从内存槽飞线到显卡槽,我这个是内存槽238脚SMBDATA断线,所以就直接飞线到显卡插槽b6脚。
方法是简单粗暴了一点,外观也是不怎么美观,但是故障解决了。

亮机图

最后有一点感慨,当初因为兴趣才选择维修,然后把它当做自己的职业,但是到现在,热情好像被一点一点消磨了,修好一台电脑,也没有当初的满足感,遇到一些难缠的故障,也没有当初的耐心去慢慢研究。
生意一年不如一年,未来路在何方,电脑维修该何去何从?
要坚持,还是改变?

13264991847 -1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终于发成功了,那天我也是同样的操作,为什么就没图片呢,奇怪。

网友:
楼主飞线这个比较NB了学习下

网友:
楼主起的好早啊  技术不错   不过修主板20元是没什么好修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修板易,发帖难。

网友:
维修不易,谢谢楼主大公无私

网友:
我去 评分的时候手快了 点错了 不好意思 H61的通病先记一下 以后秒杀..

网友:
这个不是通病吧,按条件查很容易就查的出

网友:
分析的够详细呀 不错呵呵 学了学了 收藏了

网友:
兄弟支持你,我们都是一样的环境,别无选择,顶起!

网友:
谢谢楼主对我帮助很大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做维修就是这样了,小生意,慢慢积累客户,赚得虽不多,但可养家糊口!发大财很难!

网友:
路在脚下!大不了去要饭吧!要饭的比维修的收入不低啊!

网友:
楼主高手,修台式机电脑还是有刷子的

网友:
看到有8脚在cpu跟内存旁边我都会直接拆了

网友:
楼主这样的都不想干了。。我等低手真的要饭去了。。第二例子学了一手

网友:
一看楼主就是老司机,维修华硕都那么犀利啊

网友:
第二个主板维修例子确实是好经验,谢谢分享,加分支持

网友A:
楼主辛苦了,给你加分了,不过台式机20块是不是少了点呀?

网友:
修的很仔细啊!!! 值得学习!!!!!!

网友B:
修好一台电脑才20元,不知道是修傻了吧,脑子有水哦。讨饭要20元比你这都容易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好一台电脑才20元,不知道是修傻了吧,脑子有水哦。讨饭要20元比你这都容易多了。

这边行情就这样,不然迅维为什么把主板维修取消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辛苦了,给你加分了,不过台式机20块是不是少了点呀?

谢谢,没办法的,同行竞争呐,20块钱修主板几年都这样了,复杂的问题就不修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没办法的,同行竞争呐,20块钱修主板几年都这样了,复杂的问题就不修了呗。

楼主哪里的?下次可以合作合作。我这也有好些个台式机板子,不过经常维修笔记本主板,台板没时间维修,近的话下次发到你那维修

网友:
现在维修是一年不如一年物价和生活成本太高,维修只有提价了。太便宜修把自己累个半死。钱都被同行赚了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学习了,对于电脑行业,也越来越迷茫

网友:
楼主这个飞线的板子飞到好厉害 以前都没想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边行情就这样,不然迅维为什么把主板维修取消呢。

觉得把这个时间精力拿来提高业务水平更重要。挣二十块钱让我想起以前电视机的售后维保,厂家在各地的代理商把售后的活外包出来也是这个价,要是没有量和带来的其他额外效益。纯粹是亏本。辛亏最后我跳出那个坑了。那些垃圾业务接了也是死。

网友:
台式机20元太少了,我这边装系统都收30元,一台拿过来至少收60

网友:
楼主的pcie诊断卡是哪里买的,能不能把宝贝的标题发一下

网友:
有点位图就是好,,我都没的 怎么修ASUS的

网友:
这两个电压不对很多都是这个小8脚惹的,重点排查对象!

网友:
楼主那华硕好像有的板子那个小八脚是vid组合的吧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不错,,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