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5 没触摸 BATT 无效。。。

楼主(2017-08-01):
iPad5  没触摸      BATT  无效。。。

网友A:
你是说加焊一下这个电阻就解决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是什么情况,换了新触摸不行,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

网友B:
  碰到两台啦 还有就是不开机的

网友:
看不懂啊,没头没尾的,估计就楼主自己知道是啥意思

网友C:
楼主是说没触摸加焊或者更换R6505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说没触摸加焊或者更换R6505电阻吗?

最保险的就是 换掉。。如果这个电阻 有问题    是没有1.8这路 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加焊一下这个电阻就解决了?

这个电阻  是影响他的 一路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到两台啦 还有就是不开机的

查条件  这个没出膜 很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