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芯片的型号参数

楼主(2017-08-01):
翔升A68M主板一块,故障不显示,检测卡报41和32,怀疑是BIOS坏,请各位大神(25L3206E   M2I-12G  OS310800  L15117)这个BIOS的参数及代换方法,先谢谢喽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刚来的小白,很喜欢维修,但是现在没基础,不知从何做起,我正在努力,谁能告诉我快速入门的方法吗?

网友B:
这个BIOS多的去,一般看25(英文)后面这数字除8就得,4M的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BIOS多的去,一般看25(英文)后面这数字除8就得,4M的就行了。

只要是4M的就行吗,不分厂家和主板的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刚来的小白,很喜欢维修,但是现在没基础,不知从何做起,我正在努力,谁能告诉我快速入 ...

可以找几本迅维出的关于维修的书籍 慢慢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是4M的就行吗,不分厂家和主板的型号吗

都是4M的可刷写程序代换试试

网友:
25系列SPI接口的FLASH IC,确定容量,封装一致的话,一般都可以代换

网友:
楼主您好,您找25L32就可以用了。

网友:
25l3206是4m的bios配合编程器可以编写4m一下的比哦是程序

网友:
主要好封装形式,直插式还是贴片式,至于容量,一般找一致的就行,比如这个3206E,可以用3205,或者25Q32BV,25Q32FV等芯片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