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65 H09_VD 算通病吧 我看很多都是这样的问题 却没有结果

楼主(2017-08-01):
问题是无集显供电 因为这个机器要过了内存才会出集显电压    所以这里很多人走弯路     其余电压都正常  看电流像是过了内存     加焊显卡 不行      座桥不行      刷 bios不行  最终还是换cpu供电芯片  95831         我看论坛很多这样的问题    没有答案  所以发出分享下

网友A:
这个芯片有问题 不能称之为通病吧

网友B:
                        是不是神州的一款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神州的一款机器?

这个主板  神州  清华同方   好像都有代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有问题 不能称之为通病吧

算不算通病我也不知道  只是看论坛很多人都是不出集显供电  没答案

网友:
95831 去掉24脚电阻有个快速判断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