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ly 3.1 要按fn+f8切换才能显示。外接可以

楼主(2017-08-01):
客户拿来时候就外接花瓶,内接不显示。换完外接可以。外接已经拔了,每次开机都内接要按fn+f8切换才能显示。edid有认屏的波。会是哪里问题。

网友A:
应该查下VGA或者HDMI接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
bios还原一下,放放电试下,你这种问题确实有点奇葩,还没遇到过

网友:
是集成显卡的还是双显卡的机器,双显卡的就有可能是独显有问题

网友:
                                                       LID查了么?

网友:
我有这个新主板   便宜卖你  要吗?????????

网友:
这问题奇葩,我昨天也遇到到个不触发的,触发修好,但屏不显,外接正常,EDID有波。屏拆了重装好了

网友:
先裸板点是不是能亮,不过这机子先刷BIOS再说

网友:
刚才刷了bios ,lid 3.3V。换过屏线,屏也一样  0809000单显卡。估计原来就有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查下VGA或者HDMI接口有没有问题。

测试了,没用的电路也拆了,就是fn+f8.内接才能显示

网友:
鲁大师里头看,有认到 友达 auo193(14英寸)跑3d正常。按开机。到系统内接就显示了。

网友:
我买的显卡有问题。旧机拆一个就好了。怪问题

网友:
最后还是显卡的问题吗 什么奇怪问题都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