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65 H09_VD 算通病吧 我看很多都是这样的问题 却没有结果

楼主(2017-08-01):
问题是无集显供电 因为这个机器要过了内存才会出集显电压    所以这里很多人走弯路     其余电压都正常  看电流像是过了内存     加焊显卡 不行      座桥不行      刷 bios不行  最终还是换cpu供电芯片  95831          我看论坛很多这样的问题    没有答案  所以发出分享下

网友A:
一键获局域网在线计算机一键获局域网在线计算机一键获局域网在线计算机

〆鹧鸪﹏哨、 -1 -1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20090101 -3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遇到很多没有CPU集显电压的,是因为机器没有跑码,机器跑码后才有集显电压,95831好久都没有遇到坏的了

网友B:
做桥片能理解  那么焊显卡是什么鬼

网友:
个人来说   没有遇到过95831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键获局域网在线计算机一键获局域网在线计算机一键获局域网在线计算机

这样明显额混分也可以????????

网友:
按照时许来修, 待机电压 内存 CPU  桥的电压 有示波器维修更快

网友:
本来就是这样的维修思路,CPU第二次发出SVID给95831然后产生集显供电,这是理论分析的,前提是你要确保集显电路没有问题,因素95831导致不出集显的还是少了、

网友C:
你还别说这无集成显卡供电一般先刷BIOS,在动cpu供电芯片的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做桥片能理解  那么焊显卡是什么鬼

因为看电流已经像到显卡了   那个时候还没有测集显电压  经验害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还别说这无集成显卡供电一般先刷BIOS,在动cpu供电芯片的多

按照正常理解   能有cpu供电   很少会怀疑 芯片有问题     再加上集显电压是要过内存才会出来的    所以很少会认为芯片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看电流已经像到显卡了   那个时候还没有测集显电压  经验害死人

像这种双显卡的东东   独显都是可以不管的   所以焊独显就看不懂了

网友:
确实。很多不出集显的 可以干下IC。 这个IC好像可以去掉电阻强行开启电压吧

网友:
看上去象神州的。修到少。不过95831 坏的多,联想G470机器修的多。

网友:
电流跑到多少呢,没集显供电应该不高吧。

网友:
还真没遇见过,干 ISL95831 ,,学到一招。。不错 天天看帖子  每天都有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键获局域网在线计算机一键获局域网在线计算机一键获局域网在线计算机

珍惜账号 回帖请勿灌水

有人扣你分了 我就不扣了

网友:
95831是提供1-3相CPU核心供电和1相CPU集显供电的,芯片坏会导致无集显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