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 700-ISK U口只能识别3.0设备 2.0的不识别

楼主(2017-08-01):
YOGA 700-ISK U口只能识别3.0设备 2.0的不识别    供电正常  求解啊!?

网友:
看USB2.0两根数据线到南桥是否断线了。。。。。。。。

网友:
看USB2.0两根数据线到南桥是否断线了

网友A:
你的描述会有歧义:是USB2.0的接口不能用?还是USB2.0的设备不能用?设备不能用看看BIOS设置,驱动程序。接口不能用,就查USB两根信号线上的防浪涌零件。

网友:
查断线,然后干南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描述会有歧义:是USB2.0的接口不能用?还是USB2.0的设备不能用?设备不能用看看BIOS设置,驱动程序。接 ...

接上任何一个USB2.0的设备都不能识别  3.0的工作时候会用到2.0的那两根数据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接上任何一个USB2.0的设备都不能识别  3.0的工作时候会用到2.0的那两根数据么?

理论上3.0开启全双工模式,用自己特有的4根(2对数据线)+1根地线,就不再使用2.0的那2根数据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3.0开启全双工模式,用自己特有的4根(2对数据线)+1根地线,就不再使用2.0的那2根数据线了。

谢谢

网友:
重点查下USB 2.0的数据线

网友:
测量一下USB2.0的数据阻值,电压是不是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