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微进水,开机提示温度高。

楼主(2017-08-01):
小6,轻微进水,开机提示温度高,但是机器本身温度正常,电池座阻值正常,怎么解决,求方法。

网友:
查一下主板的温度检测那几个电阻

网友:
漏不漏电啊

网友:
估计温控出问题了,楼主好好查查

网友:
查下温敏电阻例如R1308 C1359

网友:
换电池,不行查温控的电阻,尤其是上半部开关座子旁边,铁片里边的几个电阻。

网友:
你先换电池试试看,不行的话就查一下温控电阻是不是正常吧

网友:
应该是温控电路出问题了,所以谎报军情!!!

网友:
用电池试开机看下,我遇过用电流表,有三根线焊的座子,插上去,开机会显示这问题

网友:
刘烨真666 ,没毛病  杠杠的   真是帅气

风神一笑 -3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mfkjgg -1 -1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523200598 -1 -1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笑睇人生 -2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电池那检测脚看看阻值 雕件没电池那检测脚看看阻值 雕件没

网友:
应该 温度检测电阻腐蚀了   看一下是焊盘腐蚀掉了  还是断线了

网友:
感觉这修手机跟修笔记本套路都是差不多啊

网友:
温度检测电阻出问题了哇,检查下看看

网友:
热敏电阻查一下可以直接拆掉不装的,有结果可以发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老司机 !双击 666 +  关注.....

网友:
拆掉热敏电阻就好了!现在显示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