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M1I-B/K30BD 主板维维修

楼主(2017-08-01):
  今同行送来一台机器 ASUS 机器。。故障现像开机工作正常 就是不亮屏。拆机一看还未修过此款机器小板 不是普通的APU 机器。连桥都都没有。。量各大供电都正常。开始拆板,,用波波测量 BIOS VCC SPI DI  SPI DG  SPI CS# 供电正常   波形正常。。开始找此BIOS 了。上了华硕网站上。就是坑。。刷新了两个都白搭。还是在本论坛。下载刷新此板BIOS  OK 了。。

亮机BIOS,  手赠玫瑰。留有余香。

AM1I-B K30BD原机.rar

3.18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12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估计华硕官网的BIOS需要合成分离才能刷新。

网友A:
大小一样一般是可以刷的,不知道楼主是用的什么编程器,好一点的编程器会自动转换格式,华硕好多都是.CAP

网友:
ASUS的主板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官网下载的不能用,我也是!

网友:
有时候要原机备份的BIOS才有用,,,

网友:
华硕的BIOS不好搞 有时候要下好几个才行

网友:
官网的BISO不能直接用,,需要改,论坛有具体的办法

网友:
看越来越多BIOS引起的故障,不过又不太好找啊

网友:
华硕官网新版BIOS是CAP格式了, 需要编辑后才能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小一样一般是可以刷的,不知道楼主是用的什么编程器,好一点的编程器会自动转换格式,华硕好多都是.CAP

RTF 890.刚才问了上家。。说能直接支持。。试试

网友:
这些新玩意,维修的时候杀个bios没效果就没没什么招了

网友:
ASUS的主板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官网下载的不能用,但是听说需要分离

网友: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我也不会!求解

网友:
今天被我也遇到了此板此现象,就看有没有楼主那么走运了,总之多谢楼主的BIOS,下来试试

网友:
嘿嘿!!好啦,居然和楼主一样,重刷BIOS就亮机了,看来是这板的通病了,再次多谢楼主的程序

网友(2017-09-23):
为什么我下载不了 我分扣了 确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