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
康佳42寸LED42J39AW电视机无限重启维修经验。

楼主(2017-08-01):
故障机型:康佳LED42J39AW    配置号:LED42J39AW  LGD 309Y

故障现象:开机出现康佳字样后无限重启

解决过程:拆机测主供电及各组分组供电无异常,无短路及腐蚀现象。开机示波器测BIOS芯片N506片选有瞬间完整读取波形,推测故障部位在程序部分,因为此机型是电源主板一体板,价格较高300多元。刷程序固件故障解决。文件较大无法上传,需要的朋友可以找我要。QQ114253928

网友:
学习了 感谢分享新知识

网友:
电压正常瞬间又读取程序的 可以刷下、

网友A:
电视机里面的BIOS能用编程器刷吧

网友:
电视机还真的没有搞过 学习了。。。。。。

网友:
有usb的电视刷程序还蛮好刷的,貌似全自动呢

网友:
关键是判断这个故障原因是程序引起的才是厉害

网友:
好像有个显示EC程序 就跟飞利浦的显示器差不多 很多不显示刷下就好

网友B:
楼主有没有这个电视剧的程序呢,我需要用编程器刷,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这个电视剧的程序呢,我需要用编程器刷,谢谢

这个可以直接把文件放u盘刷,很方便的,加我qq拿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视机里面的BIOS能用编程器刷吧

不能,现在的智能电视( ⊙ o ⊙ )!很多都是可以用USB直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