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5PL 不触发

楼主(2017-08-01):
今天收到一个ASUS X555PL主板 接电 电流到0.08 按开关没有反应,感觉电流高 挨个测量各个电感看是否有短路的,未果。接电的时候测量3V5V有 测量1.05V电感也有 其他的都无。这个板子没有图纸没有思路 求解

网友:
好像有点位图的你找找看

网友:
图纸没有的找点位参考吧 待机0.08确实偏高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6789-1-1.html这里有点位图可以参考

网友:
接上电源就0.08这个待机电流有点高,用手应该能摸到有温热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