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0-70 KB9012破处后的悲伤

楼主(2017-08-01):
机器型号:Y50-70  LA-B111P
故       障:不加电,微短,待机电流好像是0.1几 记不清了
维修过程:拆开主板发现PU401 被焊过,用手摸很烫 手上有果断先换掉

换完后故障一样,发热还有个原因是后面有短路 打电感PL402阻值正常,有可能是线性电压短路,打开图纸查看pu401的引脚定义

测量第5脚对地阻值短路,这种待机线性电压一般都会给ec供电,找到ec的AVCC脚 ,

发现+3vlp经过PJ8给ec供电,找到主板上了pj8连接点 用烙铁脱开锡点,再测试确认是ec短路了,

正好前两天弄了个RT809F还没用过,今天我来给他来个第一次
一次没用过现装的编程器程序和驱动,从旧板上拆了个旧的kb9022,
别说这编程器还真牛逼 型号都不用输入,点一下auto 自动识别型号,
看神器  转接座就几个焊点 还是比较好焊的 用烙铁点上就行

装机唰唰进系统心里那个爽

以为第一次就这样结束 ,谁知道她却不依不饶   装上电池后发现 电池和适配器同时用大短 单用适配器 和电池都没有问题  先插电源再插电池也没问题,先插电池再插适配器就不行 我发现这是个老司机 可能不是处女 竟然还有这要求我被骗了

这种故障先换隔离管呗 换完PQ303故障依旧,

当我只插适配器不插电池的时候,PQ303控制级19v正常。这个时候插上电池,控制级依旧为19v正常,电池充电电流0.5A正常。当我拔掉适配器再插上的时候PQ303的控制级只有2V多了。这个时候PQ303导通,出现了大短路的现象了,
  这时候测量pq309的2脚PACIN为低电平,正常应该是高电平。

PACIN来自于ACPRN#,ACPRN#在插上适配器的时候,正常为低电平。实测为4v高电平 不正常

ACPRN#不正常跟ACDET有关。先插适配器的时候,再插电池。ACDET都正常为2.7V。拔掉适配器,再插上。再次大短。ACDET为低电平了,并且VIN电压被拉低只有8V了 。

心想是不是PQ301 PQ302 有问题,万用表测量果然是PQ302击穿了,果断换掉后故障解决

故障分析:
先插适配器在插电池由于充电芯片已经发出了低电平的ACPIN#经pq314转换成高电平的PACIN 使PQ303 G级为19v pq303截止 所
以不会出现大电流现象
先插电池再插适配器 由于pq303已经导通 电池电压进了公 共点,
{正常这时候pq302没有导通 充放电芯片pu301 6脚  ACDET检测到适配器会关闭pq303 ,打开pq301和pq302}  由于pq302已经损坏导通 导致适配器电压直接进了电池,这时候就出现了大电流的现象
                           发帖不容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下
奉上ec bios和亮机图和图纸

 会员2189902元2023-1-30 20:29

网友:
淡淡的忧伤

网友A:
这个座有的买吗?
怎么没有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座有的买吗?
怎么没有看到!

有啊淘宝就有 半成品5块 成品20   买半成品就行 补个电阻 和两个电容就行

网友B:
目前我也用的809F,挺好用的,现在笔记本的bios和ec基本都通杀了,自动识别芯片是最爽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我也用的809F,挺好用的,现在笔记本的bios和ec基本都通杀了,自动识别芯片是最爽的了

笔记本八脚的bios也能识别  这么牛逼 我的那个希尔特的编程器可以扔掉了 ?

网友B:
自从用了809f才知道希尔特是多么的渣渣了BIOS,EC 都可以自动识别型号

H5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从用了809f才知道希尔特是多么的渣渣了BIOS,EC 都可以自动识别型号

华而不实的 希尔特。。 都是被一些所谓的老鸟推荐的编程器,, 以前还有什么 威龙编程器。河洛。研仪。。 都没撒子即把用,, 维修笔记本 最好就是 RT809 还可以刷 EC。。 你那 几千块钱的希尔特 联个EC都耍不起。。 还没200-300块钱的RT809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而不实的 希尔特。。 都是被一些所谓的老鸟推荐的编程器,, 以前还有什么 威龙编程器。河洛。研仪。。 ...

当时学习的时候师傅用的280U,自己开店的时候用的500p,1400多买的,刷有些BIOS的时候还要加电容,麻烦的啊,现在809F简单实在,显示器也能刷。

网友D:
现在这个EC 带程序的挺多,没有的话就得买简版的,楼主修的不错,加分了

网友:
那个坐不经用

网友:
给楼主加分  这EC的程序 很少 很稀有  下载下来保存起来

网友:
这个座有的买吗?

网友E:
楼主老处女老司机都让你给搞了。

网友:
这  处 破的号 掉啊

网友:
楼主 技术可以  思路清新 啊   高手欧

网友F:
维修好几年了   没有给写过EC这样写过程序

网友:
这BIOS很稀有 感谢分享 留着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这个EC 带程序的挺多,没有的话就得买简版的,楼主修的不错,加分了

剪板的 不便宜啊  而且不能确定是好的    影响维修啊

网友:
5块钱一个 多买几个不就行啊  在说焊的时候 温度低一点    他这个座就几个焊点  很好焊    不是全部脚都有焊点

网友:
有啊  某宝就有   半成品5块 成品 20   买半成品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老处女老司机都让你给搞了。

我就这么 被 无情的被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维修好几年了   没有给写过EC这样写过程序

我也是第一次 比较激动    不过 也挺简单的

网友:
买个半成品就好了 比较简单

网友:
不错理论不错,就是费时间,我一般像这种情况都是先测场馆,一测就能发现问题比较快

网友G:
我用过  不方便  不如在板上接线放便

网友:
楼主厉害  学习啦  这种问题很经典

网友H:
楼主大意了   这种电池变压一起用打短的一般都是隔离管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分析的非常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座有的买吗?
怎么没有看到!

座子迅维淘宝商城有售

网友:
忧伤什么?

珍惜账号 回帖请勿灌水

网友I:
没刷过EC程序,这个座子是跟主板上一样加焊引脚,然后刷好在用风枪吹下来吗,这个座子不会没吹几下就挂了吧

网友:
厉害了。老司机,多跟你学学,,,,,,,,,,,,,

网友J:
我想知道上家修不好  为啥还要乱干 ,不知道在哪培训学校学的

网友K:
这个主板,R809F焊线到键盘口 也可以刷写EC的吧?

网友:
809确实是很好用的,,,现在用老掉牙的希尔特, 想死的心都有了

网友:
你把EC拆下来后有焊到 编程器的主板上吗

网友L:
你把EC拆下来后 又焊到编程器的主板上面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你把EC拆下来后 又焊到编程器的主板上面吗

本机的ec短路坏掉了 从别的板子上拆的   嗯是焊到转接座上了  转接座就几个焊点 很好焊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主板,R809F焊线到键盘口 也可以刷写EC的吧?

嗯可以的 不过我的 ec已经短路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想知道上家修不好  为啥还要乱干 ,不知道在哪培训学校学的

也不算乱干  他换完待机芯片还是不行 估计没思路了   上家也没动 太多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刷过EC程序,这个座子是跟主板上一样加焊引脚,然后刷好在用风枪吹下来吗,这个座子不会没吹几下就挂了吧

这个座就几个焊点 很好焊  多余的都省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大意了   这种电池变压一起用打短的一般都是隔离管

嗯  下次就 知道了    正好 也给新手们提供下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用过  不方便  不如在板上接线放便

其实转接座就几个焊点 很好焊的  多余的都去掉了

网友:
楼主维修经验丰富,思路清晰,谢谢分享,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
好久没看到技术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本机的ec短路坏掉了 从别的板子上拆的   嗯是焊到转接座上了  转接座就几个焊点 很好焊

哦哦哦  我还以为你是全部焊好呢 吓死我了

网友N:
给老司机加分··G405··今天刚碰到一个KB9012 ····可惜没有RT809F 刷不了··蛋蛋的忧伤····

网友:
引用 网友N:
给老司机加分··G405··今天刚碰到一个KB9012 ····可惜没有RT809F 刷不了··蛋蛋的忧伤····{:4_ ...

没有就买个剪板的ec

网友O:
搞过几次  都不认芯片    伤心欲绝啊

网友:
感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厉害了 你才是老司机好不好 这些问题在你手理就跟那啥似的任你摆布额

网友:
这个机器有时候不太好用,提示芯片没有上电

网友:
我看楼主才是真正的老司机,把这个电脑搞的稳稳 的

网友:
              这故障真是一波三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O:
搞过几次  都不认芯片    伤心欲绝啊

不认什么芯片 没看明白

网友:
                  带程序的确实不好弄啊。

网友:
现在都是玩编程器的 天下了

网友:
这EC的程序 很少 很稀有 …………

网友:
楼主,你最后的分析,我感觉室友瑕疵的,你的意思是先上电池再上适配器,适配器的电会干到电池正极是吧? 我觉得不大对,你自己都说了,一旦接入适配器PQ303就会截止,那么适配器的电是不会到电池的
我的分析可能不对,理论上讲,我觉得PQ302如果穿了,那么不管你电池接不接,只要插入适配器就会电流偏大

网友:
来自: 山东济宁 来自 山东济宁
第一:麻烦你看清楚是先插电源再插电池也没问题,先插电池再插适配器就大电流
第二:你说的一旦接入适配器PQ303就会截止,那么适配器的电是不会到电池的 那是在先插适配器在插电池的情况下,先插电池在插适配器 因为pq302已经短路导通 适配器电压被拉低了,就不是产生高电平的2.7v的ACDET 这时PU301不会输出低电平的ACPRN# PQ303就不会被截止 适配器电压直接进电池 就会一直保持大电流状态 反过来先插适配器 pu301 会得到高电平的ACDET pq303 会被截止 在插电池 就不会大电流
第三 :你说的理论上讲,我觉得PQ302如果穿了,那么不管你电池接不接,只要插入适配器就会电流偏大 只插适配器的情况下 pq303 正常工作就是会导通的 所以他短路 就相当于提前导通
和延迟导通没什么区别 在没有电池的情况下 短路和不短路 是一样的
不知道这样说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