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插电源就会暗屏

楼主(2017-08-01):
前天早上同行送来一台B470的插电源会暗屏,心想会不会CPU上下管坏了,就给同行报了价格,就拆开看,里面灰尘太多了,多的恐怖,把灰尘清理以后开机看一下,开机正常了,插电源没有问题了,难道就是灰尘问题,测试一天正常,晚上叫同行来拿。昨天客户用半天又出现问题了,客户也跟着来了,说等着用,(是个搞地产的,恒大地产的,我和客户开玩笑,修好了,买房能不能优惠。)还是进入正题吧,其实这样的问题,是不明确的,先把主板看了一并,没有漏洞,看到休眠管,把他拆了吧,装机测试正常。测试没有问题,给客户了应该没有问题了,今天没有打电话来。

网友A:
楼主你这个暗屏还是黑屏,是休眠管的问题吗?

网友B:
能修好就行了,不知道楼主能报上价吗?

网友:
不放电池试试,如果电池跟电源同时用黑屏说明你的屏有问题,屏上的一个芯片坏换掉即可

网友:
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跟LZ的做法基本上一致   我是先拔了主板小电池 放电  清尘  搞掉休眠 好多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暗屏还是黑屏,是休眠管的问题吗?

是暗屏,是休眠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修好就行了,不知道楼主能报上价吗?

收同行13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暗屏,是休眠管问题。。。。。

之前遇到这样的问题都是把灯光开启和屏供电连起来,没有这样搞过,下次遇到了试试

网友:
测试时间最好再长点,以前有碰到插电暗屏是屏的问题。

网友:
修电脑能得起买房子? 我怕修 一卡车的笔记本 买 几个平方 还触不到。。。。。。。。。。。。。。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个休眠开关引起这个一样故障的,不过不是这个机型,当时也是秒杀的吧,

网友:
暗屏 和U供电管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可能是灰尘太多漏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