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inkpad X250 EC程序

楼主(2017-08-01):
如题,顾客描述在一次强制关机后再开机,密码就不对了。
查了该机型密码在EC程序中,论坛没找到这个EC程序,只找到读写EC的方法。某宝都找不到这个EC程序。

网友A:
楼主能把读写EC的方法发出来吗? 我有料板,可以帮你试试,EC是mec1619吗

网友:
有了也不好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把读写EC的方法发出来吗? 我有料板,可以帮你试试,EC是mec1619吗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6334-1-1.html

ec型号是MEC1633L

网友B:
也可以淘宝定剪板的EC

网友:
直接买一个EC吧,不着急可以读出来对比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淘宝定剪板的EC

已经买了,等我都备份出来对比下。

网友C:
可以官网分离一下BIOS程序试试看,看看有没有ec的程序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官网分离一下BIOS程序试试看,看看有没有ec的程序吧

淘了个剪板的EC换上就好了,809F识别不到这个EC,不知道哪里操作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了个剪板的EC换上就好了,809F识别不到这个EC,不知道哪里操作不对。

具体按照ec的型号,搜索看看论坛到底是什么方法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