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投影图像发红 求救

楼主(2017-08-01):
日立HCP-5100X 开机五分钟后图像开始发红色图纹,是什么问题求大神告知。现像如图

网友:
投影没怎么接触过,很懵逼,记得之前朋友一个投影非要让我帮他清灰,拆开后凹凸镜装反了,偏色,悲催坏了

网友:
换个灯泡试试呢,可能灯泡老化

网友A:
你这个现象,DMD坏的机率比较高了

网友:
偏光片                                            液晶屏!

网友B:
没搞过,,不过这个也是一个趋势,现在很多家庭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搞过,,不过这个也是一个趋势,现在很多家庭都有了

没招了 头痛呀 都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你那个不光发红还花屏。是液晶片坏了哦,初步是绿色坏了,一片好几百哦。自己只能换总成,1千多点。

网友:
找一家专业修这个的,看着修,这东西应该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现象,DMD坏的机率比较高了

兄弟这个投影貌似3lcd的  不该是dlp的

网友:
非人为:液晶       如果人为清洗的话 擦了不该擦的镜子
有两种情况 1 :镜头部分带三个排线和三组镜片  日立的投影这三组镜片的中间镜片是有带膜的偏光片 你擦掉了一部分就会有一部分颜色不对 第二个情况就是 光路部分(除去镜头部分可以拆2个螺丝和镜头分开这部分)最靠近镜头三组镜片的位置 左右两边的 镜片也有是特殊的 没装装错 擦坏都会颜色不对

网友:
这个  是液晶屏的问题。暂时无解,只能更换。

网友:
确定一下你的投影型号?你拆开的时候有色轮的吗?色轮的转速不对也会这样的!!!还有救可能是液晶面板部分的某些线路虚接了也会偏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