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现在还换灯管吗?

楼主(2017-08-01):
现在遇到灯管坏的机器现在都有换LED灯条,三颗一组的,效果很好,功耗低发热量也低,返修率也低,大师们也是换灯条吗?

网友A:
没换过   LED 带条 和 电源板  多少钱一套啊,小伙

网友B:
两根灯条,一个升压板,加一条电源线在我们这边做液晶配件加拿的20一套。很方便,换灯管太麻烦了,功耗高,绝缘做不好还要重新搞,用灯条一套的话,插一个灯条也可以,根据机器来吧,毕竟有单灯的

网友:
差不多,,我现在也是这么干的!!不错,还可以,,暂时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C:
现在还换原本的LCD灯管 做好绝缘基本不出问题】

网友D:
这个能放进去吗?

网友E:
很少换灯管了,主要是效率问题。还有楼主,能不拆屏的尽量不拆屏,从边上抽出就行。

网友F:
还是换灯管,你这个成本高了  还复杂,楼上那位抽灯管的,拆屏没那么可怕,拆碎一块就长记性了,以后再也不会出问题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换灯管,你这个成本高了  还复杂,楼上那位抽灯管的,拆屏没那么可怕,拆碎一块就长记性了,以后再也不 ...

抽灯管笔记本的好一点,显示器就不好干了啊,还要做绝缘,台麻烦,现在换灯条收80一台,客户有不愿意的要换灯管的我收100.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很少换灯管了,主要是效率问题。还有楼主,能不拆屏的尽量不拆屏,从边上抽出就行。

一台显示器从拆开始到换好也就20多分钟的样子吧,换多了就顺手了,抽灯管笔记本屏还可以,显示器90%都抽不出来必须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能放进去吗?

可以放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换原本的LCD灯管 做好绝缘基本不出问题】

可以试试换灯条吧,方便省事。

网友G:
我还是喜欢换灯管 换了客户 用1年坏了 就可以了 再来我这儿买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还是喜欢换灯管 换了客户 用1年坏了 就可以了 再来我这儿买新的

你这个想法也对哈,修好了不坏也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想法也对哈,修好了不坏也不好

修的时候就跟客户说 老化了 这样就算坏了也不会怪你

网友:
只要客户出的起钱的换LED,不然还是换LCD吧,这边维修价格也就50-60,成本要20怎么搞呢!

网友:
LED,比较简单,能用的住。推进LED

网友H:
也不是所有的LCD屏都可以改LED灯条,通有灯条有些屏装不上的,再说价格问题,成本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也不是所有的LCD屏都可以改LED灯条,通有灯条有些屏装不上的,再说价格问题,成本问题

还真没遇到不能改LED灯条的

网友I:
楼主这是LCD 改LED吗,,还没有改过,,还是老实在换灯管,,最要是以前灯管拿太多没有用完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是LCD 改LED吗,,还没有改过,,还是老实在换灯管,,最要是以前灯管拿太多没有用完

前年我就把灯管卖给同行了1.5一根 现在全部换灯条,除了笔记本的

网友J:
原来是灯管的还换灯管(成本低) 是同行的话换LED 是不划算的

网友K:
灯管换得麻烦 绝缘没弄好  会烧的    还不如改LED  又不会坏  就后面改一下高压条就好了

网友L:
这种灯管 确实好  耐用

网友M:
哈哈,换led 的灯管不用拆屏直接把灯管拔出来,插上led 的就行了

网友I:
LED灯条是好,灯管只有热缩管套好,线没有破就没有问题。。以前灯管拿多便宜3毛一条

网友N:
LED灯条的成本有点高,出的起价格的可以换LED。。。

网友O:
一般还是换灯管多,之前换led不知道是不是买的灯条质量不好,刚换上很好,用没多久,灯条就有好多珠子不亮

网友P:
换。还经常换灯管。昨天还换了一个20的……。哈哈

网友Q:
大部分还是换原来的灯管。LED也换过  换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Q:
大部分还是换原来的灯管。LED也换过  换的少,

LED方便省事省时

网友:
引用 网友P:
换。还经常换灯管。昨天还换了一个20的……。哈哈

20.。。。我拆都不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一般还是换灯管多,之前换led不知道是不是买的灯条质量不好,刚换上很好,用没多久,灯条就有好多珠子不亮

你可能买到质量不好的了吧,或者机器的电压和升压板不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N:
LED灯条的成本有点高,出的起价格的可以换LED。。。

给客户说LED的优点咯,一般客户度愿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LED灯条是好,灯管只有热缩管套好,线没有破就没有问题。。以前灯管拿多便宜3毛一条

给客户价格高一点就好咯,客户一般都愿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哈哈,换led 的灯管不用拆屏直接把灯管拔出来,插上led 的就行了

有些可以有些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种灯管 确实好  耐用

亮度好,省电,发热低。

网友:
引用 网友K:
灯管换得麻烦 绝缘没弄好  会烧的    还不如改LED  又不会坏  就后面改一下高压条就好了

对 你说的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J:
原来是灯管的还换灯管(成本低) 是同行的话换LED 是不划算的

这个看客户咯,给客户说优点,客户都会愿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换过   LED 带条 和 电源板  多少钱一套啊,小伙

这种led灯条加LED恒流板一套的话12--15元左右

网友R:
引用 网友B:
两根灯条,一个升压板,加一条电源线在我们这边做液晶配件加拿的20一套。很方便,换灯管太麻烦了,功耗高, ...

我是从某宝上买的12元一套

网友R:
这种灯条还有个好处就是不用拆屏就可以换,直接把外铁壳拆下来,然后打孔把原来的lcd逃出来换上去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R:
这种灯条还有个好处就是不用拆屏就可以换,直接把外铁壳拆下来,然后打孔把原来的lcd逃出来换上去就可以

最好还是拆了,用双面胶粘一下免得灯管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R:
我是从某宝上买的12元一套

这边肯定是要赚钱的不赚钱谁干啊

网友:
led灯条加LED恒流板,功耗低,亮度高,肯定是首选呀

网友:
那个方便,就用那个方法。 不过这LED的确功耗低,亮度也比LCD亮。

网友:
还在换lcd 的 飘过····直接抽出来比较方便·

网友:
主要是效率问题。还有楼主,能不拆屏的尽量不拆屏

网友:
还是老实在换灯管,,最要是以前灯管拿太多没有用完

网友:
我现在基本就是换LED的灯条,很亮,很方便。

网友:
我还是换灯管的。原来进的还没有用完。可能是修习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边肯定是要赚钱的不赚钱谁干啊

其实在某宝上我一般一次买几十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还是拆了,用双面胶粘一下免得灯管翻了

不用拆的,我是这样两头使用胶棒一固定就可以啦,可以避免拆屏风险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下换了,现在灯管的质量不好,换LED好点

网友:
基本上我不换灯管了,那玩意不小心就断了

网友:
很久的很久就不换了。现在的灯管又贵。换起来还慢。

网友:
手上还有很多灯光没用完

网友:
可以试试换灯条吧,方便省事。

网友:
换灯管成本低好多,几块钱搞定,你这成本就二十了,赚不到钱

网友S:
引用 网友E:
很少换灯管了,主要是效率问题。还有楼主,能不拆屏的尽量不拆屏,从边上抽出就行。

看了不拆屏的帖,就用烙铁烫开抽灯管,结果,屏花了,还是拆屏保险。

网友B:
引用 网友S:
看了不拆屏的帖,就用烙铁烫开抽灯管,结果,屏花了,还是拆屏保险。

熟能生巧,抽灯笔记本屏还可以,显示器基本都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熟能生巧,抽灯笔记本屏还可以,显示器基本都不行的。

显示器的灯管,如果是换LED灯条,也基本都是抽。

网友:
这种我早就在改了,很好用 从没有返修。改了的一年多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LED 毕竟成本还是高了  现在报价都低了不少了

网友T:
lcd的换led的一般让客户换屏LED的成本高风险大

网友U:
换LCD灯还快些,改LED的还要换高压板,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换灯管,你这个成本高了  还复杂,楼上那位抽灯管的,拆屏没那么可怕,拆碎一块就长记性了,以后再也不 ...

不拆碎屏 是不会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U:
换LCD灯还快些,改LED的还要换高压板,麻烦

15分钟左右一台,比起换灯管快多了。熟能生巧。

网友:
引用 网友T:
lcd的换led的一般让客户换屏LED的成本高风险大

10几块钱也叫成本大?有多少风险。老司机无视风险。

网友:
换过一次LED灯条,

网友:
换灯条也试过了,一般三个月就坏了。灯条温度更高,不耐用,最后还是换灯管保险

网友:
led还是很少换  一般换高压板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我只给他上一条led灯条,二条太浪费了,太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台显示器从拆开始到换好也就20多分钟的样子吧,换多了就顺手了,抽灯管笔记本屏还可以,显示器90%都抽 ...

显示器,我全是抽灯管出来,比拆容易多了。绝对不拆。

网友:
19的,换灯管,因为这个灯管我备的多。4个灯管加零碎,合计不到5元钱。
其他的就用led改装。

网友V:
关键这个要连高压一起换啊  这个还比灯管贵好多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V:
关键这个要连高压一起换啊  这个还比灯管贵好多成本

贵不了多少,led优势大。看客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