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扩容两次两次cpu爆了

楼主(2017-08-01):
扩容两次两次CPU爆了,都不敢动硬盘了,我温度280拆的直风枪,吹的时间感觉长点,我想求助拆硬盘要多少度,时间控制在多久内不会爆cpu,是不是要比280度要更低的温度拆才安全

网友A:
锡箔纸贴一层,隔热胶带贴两层,就不会爆珠了吧

网友:
神型号的风枪啊   换个旋风的  试试啊

网友:
吹这个比较大的芯片最好用旋风风枪吹,直风枪一般吹一下比较小的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锡箔纸贴一层,隔热胶带贴两层,就不会爆珠了吧

温度要多少拆,时间控制在多久内?

网友:
380  拆两分钟内拆下。。。。。、、、

网友C:
你的风枪吹小元件30秒正好取下的温度是多少,风速是多少?在这个温度上加35度。40秒到1分钟左右能取下。取下后最好有小风扇给主板先散热。等主板冷却后在处理焊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风枪吹小元件30秒正好取下的温度是多少,风速是多少?在这个温度上加35度。40秒到1分钟左右能取下。取 ...

谢谢!你说的好详细对我这样的新手非常有用。

网友D:
用旋风的吧  迅维就有一款   320 度    我吹过好多  没坏过          cpu 要稍微用锡纸
包一下

网友:
吹太久了吧,我感觉温度高一下,快点拿下还更安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旋风的吧  迅维就有一款   320 度    我吹过好多  没坏过          cpu 要稍微用锡纸
包一下

CPU处有屏蔽罩,还要把屏蔽罩拆下,再用锡纸盖在cpu上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处有屏蔽罩,还要把屏蔽罩拆下,再用锡纸盖在cpu上对吗?

CPU屏蔽别拆,,不用锡纸,旋风风枪370℃,吹的时候,6的硬盘,从下面吹,下面吹3次,来回,上面吹一次,斜着点吹

网友:
用什么风枪都可以,只是感觉的问题,而且工具要好,不要硬翘,用拆CPU神器,把硬盘切下来。温度高了就拆的快点,低温吹久了也不行。我一般320直风吹。多拆,多练就好了,不能因为两个就不弄了是吧!~

网友:
280 温度低了,时间长 容易 cpu 爆锡 。一般 直风枪,快客 850A 。340。

网友:
楼主你是扩容什么IPAD 还是手机。。。。。。。。。。。。。。。。

网友:
风枪最好用旋转风的,5s这些最好是要注意手法和技巧,毕竟cpu就在背面,垫个散热垫或者搞张湿纸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锡箔纸贴一层,隔热胶带贴两层,就不会爆珠了吧

看来你也是一个老司机了,不过风枪好点就不会那么容易爆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旋风的吧  迅维就有一款   320 度    我吹过好多  没坏过          cpu 要稍微用锡纸
包一下

是迅维那款啊,型号多少啊,和快克2008比较呢?

网友:
温度不是关键,280可以吹下来。400度也可以。但是2者的手法不同。试试我的方法:
拆下cpu屏蔽罩啥也不用包
用的868D旋风 温度290 风速 3档
我先拿风枪吹硬盘下半部分(不要吹上面),等下面融化了,把敲刀伸入硬盘底部,
然后风枪嘴移到硬盘上面吹,同时默数5秒,5秒到了不要犹豫风枪离开硬盘,同时敲刀用力翘起硬盘。

网友:
直风你真敢拿出来吹,       不爆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要多少拆,时间控制在多久内?

温度高了不怕,    怕的是你吹得手法

网友:
一般都用炫风的比较好 。。。。。。。。。

网友:
温度跟风力调好直接吹什么都不用保护

网友E(2017-11-16):
还是看经验和手感,我是365度20秒左右拆下,不加隔热防护。保险点还是做下隔热。

网友:
我的快克990D直风开的375度 时间越短越好

网友:
其实风大点,温度稍高点,在最短时间吹下来最安全。

还是要自己把握。。。

网友:
隔热没有做好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情况,很是无语。我们这边基本上爆了也没人能做cpu,cpu重做一个月都管不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还是看经验和手感,我是365度20秒左右拆下,不加隔热防护。保险点还是做下隔热。

                你用什么风枪 这么快   风速多大

网友:
反正你记住,硬盘1分钟左右必须拿下来,超过就不要继续吹了,等冷却了再拆。温度自己调好  风枪不一样  温度谁也告诉不了你,拿料板自己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用什么风枪 这么快   风速多大

快克858D,不过不稳定,还是换个好点的好些,一般都是2008和861了

网友:
昨天还扩了两台,不单单是温度,风枪,还有散热,手法,角度,貌似关系比较多

网友:
选择风枪很重要啊,紫薯补丁紫薯补丁紫薯补丁

网友:
温度有点低,温度调高点快速拿下就好了,我一般都三百五左右的温度,直风枪

网友:
只能说你的手工太差,有待加强学习。这种活明显都是送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说的好详细对我这样的新手非常有用。

老张很靠谱的 。有事找他就行,也方便。

网友:
快克857 温度330风速3  30秒左右拆下

网友G:
2008改装的,风速100,360℃,20秒就下来,装的时候常温锡用290,10秒归位

网友:
推荐旋风 温度高点 速度快点 拿来下完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2008改装的,风速100,360℃,20秒就下来,装的时候常温锡用290,10秒归位

改过的2008风扇是用0.33a还是0.15a这个是关键!杨长顺改的是0.33风速如果最大那很快了

网友H:
小风枪头  350度   时间短  吹哪里敲哪里   CPU用棉球最好隔热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小风枪头  350度   时间短  吹哪里敲哪里   CPU用棉球最好隔热

不是用锡箔纸加棉球隔离吗  。抱歉,您的帖子小于 30 个字符的限制

网友:
CPU爆,没有处理好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G:
2008改装的,风速100,360℃,20秒就下来,装的时候常温锡用290,10秒归位

你的2008改的是多大电流的风机啊!如果0.33a最大风速就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说的好详细对我这样的新手非常有用。

这位是迅维的张老师能不专业吗

网友:
拆硬盘也能把CPU干坏,你是用了多少时间吹的啊 换风枪吧旋风的

网友:
直风拆硬盘牛逼!我们都用旋风拆的

网友:
我搞硬盘没吹爆过CPU,倒是搞灯控吹爆,无语拆硬盘300度不要在靠近CPU的地方长时间吹,感觉差不多就可以翘了。

网友:
lz没有用锡纸垫一下么?那样会好很多的

网友(2017-12-18):
我拆硬盘一直是直风风枪,350度,风1,对着硬盘转一会,一下子就下来了

网友:
来实地学习两个月,技术会是杆杆的。别说吹硬盘了,吹CPU都没问题

网友:
少侠  想必是你温度太低啦 推荐你用2008风100  温度355 动作 快 准 稳 狠  不要对着CPU那边吹 !

网友:
400度 大风口。10秒 。 快速拆卸。。 下不来 凉了重新来。

网友:
隔热做好,吹的时          候注意方向!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啊。学习收藏了!

网友:
看你拆6 还是6s的 6代就用旋风290度4挡吹就能拆下不会爆U 6s 最好直风吹 旋风吹很容易爆u 直风370度40风先吹硬盘下半部分 吹得时候下半部分化了在带吹上半部分 这是我的风枪温度 你考下吧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啊。学习收藏了···

网友:
很明显楼主你的温度没掌握好,请问是什么机器呢?6代的话建议用旋转风抢ppd868d,300度风速3档,6s以上的话我一般用快克的861dw直风,风速40对着应硬盘下半边吹,不会爆cpu的。处理焊盘胶用旋转风240度,风速2档,用低温焊综合一些,刮胶即可。

网友:
拆6代的硬盘我一般是用旋转风的868D温度大概316度左右风速3--4档。先整体的预热下,预热之后风抢对着硬盘下半部分吹。等刀能捅进去的时候在加热上半部分。慢慢的拆下。6S的方法基本一样。

网友:
我只搞了一次就爆了,再也没敢弄了。这种真的需要很高的手工,要常练

网友:
是不是搞苹果5或5s,苹果6以上很难爆u

网友:
用320度就可以了,除胶240

网友:
这个没有固定温度、每把风枪也有温度差、主要是手法、以前成功率只有一半、现在不管直风、旋风都是随便四百多五百度、最高风速、五到十秒下硬盘、400度不超15秒下、用的861dw和2008改装加大功率风扇的!

网友:
你吹硬盘的时候风枪尽量往通讯板下方吹,我都是开330度,1分钟左右,没挂过

网友:
280度很难吹爆u啊,可能吹的时间长了!

网友:
你问多少温度,没办法说的。自己多买点料板来练,就知道最适合的温度了。

网友:
这个cpu一般是不容易爆的,肯定是你隔热没弄好,我一般都会用锡箔纸加铜片,缠在cpu上边,这样保险一点

网友:
不管用什么风枪,吹硬盘只需要隔热ok就行了

网友:
看来你也是一个老司机了,不过风枪好点就不会那么容易爆珠了

网友:
拆硬盘要区分是6还是6S的,拆的方式不一样;6和6P的用旋转风310度3档风吹,看到下面冒焊油了,就可以下刀试探性的晃动了

网友:
如果是6S的用直风400度3档风,吹硬盘不靠近CPU的一边,冒旱油了就可以试探性的左右晃动直到取下来;

网友:
吹这个比较大的芯片最好用旋风风枪吹,

网友:
你用快客861DW旋风风枪吹,热度350 风速50

网友:
。快克 2008 400都吹过 没爆啊   一般都是957D 300度 很快就下来了

网友:
用旋风的吧  迅维就有一款   320 度    我吹过好多  没坏过          cpu 要稍微用锡纸

网友:
温度低吹的时间就长,肯定有风险,我一般365度风速30,差不多一分钟

网友:
270度旋转风。。。建议2~3级风力,不要太大风

网友(2018-01-22):
我350 冬天  直风枪 ,经验告诉我旋风枪没有直风好,为快不破

网友:
风枪要控制好温度,温度太高也容易爆珠

网友:
这个拆硬盘也是要经验的,第一吹的时候热风不要朝CPU那边吹,吹之前包一下高温黄胶带,硬盘在40秒吹下最安全,温度的一般打到350 到360

网友:
风枪嘴就对着硬盘吹,其它地方就不要乱吹了,也不要去吹硬盘周边

网友:
直接500度  一分钟搞定了  你还是温度低了啊。

网友:
快克856AD,390  风速50  一分钟内拆没坏过 我是这么拆的

网友:
学习了,谢谢宝贵经验分享。非常感谢

网友:
快克2008风扇改装过,旋风,温度366,网速66,从未爆过CPU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