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P摔后耗电大,时充电时不充电

楼主(2017-08-01):
接到一台7P故意摔得,屏幕稀烂。
拆开后用好屏测试开机正常。
但是充电慢,耗电快。
加电源看开机电流是200毫安左右。明显不正常。
有过修6代耗电的经验,决定从U2芯片入手。换过U2之后开机电流恢复正常。
一试充电速度也正常了。
然后装机把螺丝都拧上发现插上充电器又不充电了。没反应。
图纸说电池接口附近有个长条形的大芯片管充电,触摸,灯光等等。
我用手压了一下又充电了,反正这个芯片接触不好。找到原因了就开始吹。最后用861dw360度,50风吹了半分钟下来了。从装用低温锡300度吹回去。
装机拧紧螺丝。故障排除了。
最后装上指纹返回排线,又出新问题了,返回键好使,进入设置指纹里也不是灰色的,但是想录入指纹时没等手指上去呢直接就提示失败。
这情况一般是不是指纹排线本身损坏?
我看指纹排线上有个带胶的玻璃芯片,
把它拿下来从装能解决不?
有没有试过的大神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先抹掉试试,一般都会好,不行再考虑硬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抹掉试试,一般都会好,不行再考虑硬件

不行。刷机了、还是那样。一定是硬件的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行。刷机了、还是那样。一定是硬件的事

先看指纹按键有没问题再看主板吧,我遇到过指纹排线断了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指纹按键有没问题再看主板吧,我遇到过指纹排线断了一点点。

指纹排线没外伤。 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判断是主板引起的还是指纹排线本身损坏。
而且还不是不识别, 而是想要录入指纹时候直接失败。

网友:
估计是你屏的指纹排线有问题,在换个屏试试。不行估计指纹坏的。一般指纹添加是蓝色的说明电路那边没啥问题,识别不到指纹就是添加的时候会失败。

网友:
楼主:长条形的大芯片是5个电感集成在里面,管充电,铃声,灯光的。跟触摸没关系

网友:
先看指纹按键排线有没问题,不行的话就是指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