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品牌机G31主板 BIOS!!!

楼主(2017-08-01):
接到一张HP品牌机主板,各项供电都有,CPU有温度,复位不跑码,准备找个BIOS,主板型号也没有标示,CPU是E5300,谁知道这主板具体型号,或者BIOS嘛!

网友A:
找不到型号可以按机箱型号搜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型号可以按机箱型号搜索一下。

没有机箱呢,同行拿过来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