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s 刷机无限等待 搬板过后还是无限等待

楼主(2017-08-01):
iPhone6s 原问题刷机无限等待 搬板过后刷机还是无限等待 上盖换了和换电脑刷问题还是一样 刚刚恢复就卡死了 求大神们赐教 非常感谢

网友:
搬的板子是好的吗 ,,按开机键,电压都能出来吗

网友A:
进度条出来了,估计是硬盘的问题。前天刚修了一台换硬盘就好了。

网友:
都搬板了,应该就是搬的那几个件的问题吧,硬盘 CPU什么的

网友:
放弃吧大哥,何必干得这么辛苦啊!

网友B:
你不如先换硬盘试试看,这样情况硬盘问题大一些

网友:
这个情况还是优先检查硬盘工作条件工作电压吧,修过一部分是硬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度条出来了,估计是硬盘的问题。前天刚修了一台换硬盘就好了。

硬盘开始就是换过了                                                                           没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不如先换硬盘试试看,这样情况硬盘问题大一些

最开始就换过了      能修的都搞了 没法才移的板 然而并没啥用

网友:
会不会是后面搬板的时候,元件搬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开始就换过了      能修的都搞了 没法才移的板 然而并没啥用

硬盘先在测试架上刷机,测试好在装上。测试好的装上后还这样,那就是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