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牛Z06触发0.03维修案例

楼主(2017-08-01):
一按开关就只能到0.03.死也上不去了

高手们都晓得这大概是桥与IO之间的故障

迅速拆机一看   万用表一戳  哪里都正常..............你妹...............

示波器吧....裸版接上电源   用示波器测桥的晶振.....电流居然刷刷刷的上去了......正常的很    哎呀!!!!!!!!!!

这种 示波器一测就上电的应该是复位信号....

论坛下个图查信号SRTC-RST      一路查到R581与R580这

万用表一戳2个电阻R581坏了,显示零欧姆....换掉后正常    这个电阻刚好处于硬盘位,应该是插拔硬盘时坏掉的.....

我就是赚金币的.............................有的话

网友A:
奶牛是个什么机器,没有听说过哦,楼主思路清晰,学习长经验了

网友B:
电阻是0欧姆了,,拔硬盘的时候怎么会把电阻变成0呢,是不是硬盘太热把电阻给搞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是0欧姆了,,拔硬盘的时候怎么会把电阻变成0呢,是不是硬盘太热把电阻给搞坏的

这个电阻就在硬盘的正下方  就隔了个膜.....我也是猜的

网友C:
奶牛 机器??我看主板是 广达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奶牛 机器??我看主板是 广达的啊。。。。。。。。。。。。。

我也不知道 我是搜图纸的时候  那位楼主写的奶牛

网友:
恭喜 楼主又转到了  这种问题的 好修一些

网友:
用结果对照结果的话。发育不好呢。按思路维修,以后遇到不同的才有好对策。

网友:
...............维修就怕碰到这些奇葩人为问题

网友D:
用示波器就能加电吗 没示波器还不好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示波器就能加电吗 没示波器还不好查啊

对  能加电................我当时郁闷了......................

网友:
学习了 !每天修的机子都不一样 所以遇到的故障也不一样 一个字烦

网友:
我现在还在修一个HP 的呢 也是插电有待机不触发 量了了半天没发现问题

网友:
GATEWAY是奶牛,现在是ACER收购了。

网友:
楼主思维清晰才修的得心应手啊,现在这个季节反而修机的少了

网友:
维修台够简陋的                    。技术很高。

网友:
这种一戳就上电的机器大多都是复位信号问题!!!这句话学习了!!!一针见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奶牛是个什么机器,没有听说过哦,楼主思路清晰,学习长经验了

奶牛是国外非常老的一个电脑品牌,后来被宏基收购了

网友:
没有看明白,只看出来楼主说的是RTC RST 问题把

网友:
这是靠运气修好的???哈哈

网友:
奶牛现在是宏基旗下的,不过楼主经验丰富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奶牛 机器??我看主板是 广达的啊。。。。。。。。。。。。。

acer旗下 的一款本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奶牛是个什么机器,没有听说过哦,楼主思路清晰,学习长经验了

Gateway笔记本,中文商标是:捷威。Gateway在中国被称为花斑奶牛。2007年,Gateway被宏碁公司收购,收购后成为世界第三大PC公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奶牛 机器??我看主板是 广达的啊。。。。。。。。。。。。。

联想,HP,DELL哪个机器里面都有广达的影子,包括华硕的

网友:
有一点不太明白,电阻都是变质变大的,或人为碰掉的,为什么20K会变成0欧?

网友:
额  有时用手碰一下晶振不会也会亮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acer旗下 的一款本子

gateway 花斑奶牛

网友:
没有示波器啊 !!!还不知道能不能买一个呢

网友:
这种一戳就上电的机器大多都是复位信号问题!!!
修的不错   多谢分享

网友:
电阻应该碰坏为无穷大,不会碰成0欧,是不是别人做了手脚。

网友:
修的不错 流弊  今天有个进水的直接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奶牛 机器??我看主板是 广达的啊。。。。。。。。。。。。。

捷威 外国品牌 被收购了。主板只是广达代工的吧

网友:
楼主维修经验丰富  思路清晰  速战速决

网友:
挺好奇 示波器为什么能 上电  没有遇到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