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一体机不开机

楼主(2017-08-01):
故障:联想一体机待机电流0.058A,按开机没有反应,主板型号是cih61s1 v:1.0求图纸

网友:
3V/5V出来没有,待机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或者ec的问题

网友(2017-11-18):
我有一台也是这个问题  有待机不触发

网友:
我有一台一模一样的是不触发
1084不输出3.3 楼主能不能发图纸来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