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1从死机到不充电的曲折维修。

楼主(2017-08-01):
版号NM-A043.
机器同行送来时说卡死在欢迎界面,想装系但是进各种PE都是卡死。我试了确实如此。拆下电池上可调电源待机到0.034,按理说仁宝现在的板子不会到那么高的待机,估计有芯片损坏拉高待机。拆完机是发现EC进水腐蚀了四五个脚,看到这样我笑了,这不是送钱机嘛。按进水机报价。同行说修吧。开始清洗加焊搞得贼亮贼亮的.....    搞定   插可调电源待机电流回到0.008,装机测试...哈哈进系统了(修之前是卡死在欢迎界面),再试进PE也正常了。收钱....   第二天客户又来了,说充不了电,说修之前是可以充电的只是死机。回想了一下头一天拿来确实是可以用电池开机的,客户拿走时也是用电池开机给他看的。不会回去用一晚上电池就坏了吧。刚好手上有一台联想G580换键盘的电池是一样的,对换电池试试... 结果我的心都凉了。拆完机测量电池接口 EC_SMB_CK1和EC_SMB_DA1都是3.3V正常,BATT_TEMP不装电池3.3V(通过PR203上拉)装上电池被拉低到0.35V(后边一直在纠结这个电压几天,只到修好板子后测量这个电压还是0.35V)怎么会拉低这么多呢,装上电池应该在2V左右啊。BATT_TEMP是直接进了EC128脚 既然EC进过水就换EC吧,把新EC找到才突然想起这EC带程序.上RT809F一通刷(不要再问我怎么刷?自己论坛里搜搜吧)刷好后的测试结果依然让我很心凉。那就换EC吧......换好后再次刷上EC程序.....测试后依旧心很凉还是不充电。特意用放大镜看了EC下没有腐蚀断线。那接下来只有拿充放电电路开刀了。充放电芯片是BQ737据说容易坏哟,懒得量条件了直接换吧,拆了料板的换上还是不冲电。不服气啊再找个新的(真全新哦带金边的)换上,心还是哇凉哇凉的。 BQ737  的1脚19V正常(记住此脚问题就出在它身上)2脚19V正常 20脚VCC 19V正常,8脚EC_SMB_DA1 ,9脚EC_SMB_CK1  都是3.3V正常,5脚ACOK   0V , 6脚ACDET  2.58V,   7脚ADP_I   1.5V(修好后量是0.7V)。去你大爷的貌似都正常啊怎么就是不充电呢?到这实在没思路了,修修别的本本吧......两天后....要么换换充电上下管PQ312和PQ314,换了后如你所愿还是不充电。再换换升压电容电阻PC315和PR324,还是如你所愿不充电。又是两天后了。。本来还不想修的但是客户催了又硬着头皮在修修吧,我就不信这个邪了。又把条件各种量还是没发现问题。除了纠结BATT_TEMP装上电池后被拉低到0.35V。实在没头绪了就量量BQ737周边的电阻吧反正也没有几个......当量到背面这个电阻(红圈中)时把我高兴坏了竟然有800多欧。 注意图纸上是没有这两个电阻的,都是一根肠子通屁股的。 大家用肉眼都可以看出这个电路应该是电流检测之类的电路电阻绝对是0欧姆怎么可能有800多欧姆。。当初量B737的1脚电压是19V正常是因为电阻变为800欧姆电压没有改变但是电流就不一样了。。。所以最后修好了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都是靠蒙的。希望我的文采不要污了大家的眼睛。。。最后来张充电照吧 发帖很辛苦的,加点分吧。 谢谢大家。

网友:
我的草稿都是大红字啊。怎么发上来有那么多小黑子。

网友:
经常修不充电 修到最后没思路就放弃了  LZ给厉害啊  真的学习了 加分加分

网友A:
跟进水应该有关系,  电阻被腐蚀了,阻值变大从而导致一系列的问题

网友:
维修就是要有坚持不懈的心态,学习了,下次不充电,没什么思路的时候就量量周边电阻保险

网友:
我上次 额修了个不充电的IBM 是个 没见过的信号   是EC到放电管的  那个机器有2个放电管 我吧第2个放电管拆掉  短接了 就好了   原机是认不到电池 的电量 有充电电流 修了3天

网友:
充放电电路 佩服了  修的好啊 ~!!!

网友:
经常修不充电 修到最后没思路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进水应该有关系,  电阻被腐蚀了,阻值变大从而导致一系列的问题

这个地方没有进水,阻值是自己变大的。

网友:
这个维修过程真是够麻烦 的,要支持一下楼主的劳动成果!

网友:
E431上次也修到过  不是这个问题    和楼主的问题不一样

网友:
以后遇到不充电的可以查查这样的问题。多一种思路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ACER的进水,检测断线了,不充电。但是电压还是正常的,有时电压也不一定能就能说是正常的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啊,电压正常,但是这个电阻阻值变大了,导致不充电

网友:
不错不错,最终还是修好了,也给我一个提醒

网友:
进水应该有关系,  电阻被腐蚀了,阻值变大从而导致

网友:
知道你发帖辛苦  ,可惜啊  没有分啊!

网友:
弯饶的有点大,应该先易后难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