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S2PH无复位重启

楼主(2017-08-01):
主板  技嘉  GA-H61M-S2PH REV 1.0

故障             无复位 重启
测试各个电压 发现  VCORE 没有  查DU1  9脚 EN电压 1.0V
测试DU1  VCC  VDD 电压 都正常 换芯片 还是一个样

VCORE 的en 链接的开关管 也去掉 还是掉

还需 茶歇什么条件  各位 出出主意
对了 BIOS  也刷过了

网友:
已修好
原来是 VCCSA 电压偏低 0.8V

解决      将U1C  10脚相连的 两个串联分压电阻 更换

网友A:
我如果没猜错,分压电阻引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如果没猜错,分压电阻引起的故障

你猜对了

网友B:
VCCSA电压正常应该在0.9V左右,0.8V,还是偏低了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CCSA电压正常应该在0.9V左右,0.8V,还是偏低了点。

哈哈,正常的,我能猜到是电阻引起的,因为它灰尘和回潮引起的,不稳定的,

网友:
h61没有出VCORE,很多是0.9的那个vccsa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正常的,我能猜到是电阻引起的,因为它灰尘和回潮引起的,不稳定的,

这种在CPU风扇附近的元器件就这样,比如1.8VPLL的分压基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在CPU风扇附近的元器件就这样,比如1.8VPLL的分压基准。

轩辕专家,想问下你原创币去那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轩辕专家,想问下你原创币去那里了

你说呢

网友A:
哈哈,你没句容和新泪飞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没句容和新泪飞厉害,

他们比我多太多。你呢,兑换了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们比我多太多。你呢,兑换了多少?

你看威望就知道了,这个是不会变的,

网友:
技嘉H61 B75系列板确实要注意查这个SA供电 还有PLL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威望就知道了,这个是不会变的,

也不错啊,都3++了。

网友(2017-10-06):
学习了,按照你的思路修好了一块,谢谢

网友:
技嘉H61问题太多了,,有些修了也不稳定。。。

网友:
我有好多块技嘉H61还在躺着呢。。。

网友:
一样的现象,但是我的SA是正常的0.9V,PLL供电也是正常了,头疼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