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舟战神K650D 板号6-71-W65J0-D02不触发

楼主(2017-08-01):
战神K650D 插电待机电流为0.003A通电了,但不触发,拆机后发现3V 5V都没有,19V正常了,上示波器发现3V没上来,

拆开PJ26再测,3V正常,
再拆PQ54连上PJ26还是无3V,那拆开PJ26上可调电压表3.3V烧机,南桥发热,确定南桥坏了,拆南桥后接上PJ26,装上PQ54,上电3.3V正常,定南桥,这板子好像南桥很爱坏。希望南桥到后装上能好。

网友:
SR17 D E的桥容易报废            捞通病了

网友:
17e 17d 坏的太多了,高端游戏本好多都是这个桥

网友:
这个机器南桥是通病了,修过2台,

网友:
神州战神的桥貌似都很容易坏,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
我就奇了 为啥 这板子就爱坏南桥啊

网友:
换过一次桥。。只是没成功。直接换班

网友:
现在英特尔的质量也不怎么样了啊!

网友:
都修到这地步了,换南应该可以好,不过有可能出现开机慢。

网友:
战神的桥貌似都很容易坏   前几天刚修过

网友:
这款本本,是不是有好几种图纸,编号不大一样?

网友:
用结果对照结果的话。发育不好呢。按思路维修,以后遇到不同的才有好对策。

网友:
南桥故障确实很多 换桥需要刷bios

网友:
17e 17d 修过不下五台了 第一次种0.3的珠 种到你怀疑人生

网友:
确实易坏桥,试过给客户换了桥不到一个月又坏了

网友A:
不大会看波形呀     这波形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大会看波形呀     这波形是什么意思?

知道应该出什么波,才能看出这波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