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0大短路

楼主(2017-08-01):
这机器修过2台了 大短路,都是CPU供电这边的电容坏了。只是坏的位置不一样。的一个一个拆试,没用点击法

网友:
公共点大电容吗?烧机大法少咯。修这种机最爽了

网友:
大神,那不是又捡到死鱼了。哈哈哈哈

网友:
今天捡到鱼的真多 我就没这么好运气了

网友:
烧鸡大法一烧一个准,捡死鱼了,修得爽爽的

网友:
烧鸡大法轻松加愉快,一个一个拆多麻烦

网友:
大短就直接烧机呗,立马就找到问题了,一个个拆慢

网友:
用个10倍的带灯放大镜,找找也挺快的,很多短的电容都有点痕迹。

网友:
这酸爽啊。。每天来几台 这种捡干鱼  捞啪啪的故障 。。 包赚钱

网友:
这样故障一般我直接烧鸡大法伺候,反正不要调这么高电源,一般都能快速准确的找出元凶出来的!

网友:
这个故障 不是通病也相对好查故障

网友A:
烧机大法最易找了,不用拆得那么辛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机大法最易找了,不用拆得那么辛苦

烧鸡也有可能会导致其他元件烧掉阿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

网友:
不是上下管坏。我都用电烧

网友:
这拣菜了哟,有修过两台只拆底壳小盖就搞定了的

网友:
  大短好修,,, 捡钱的机器

网友:
怎么不好烧   这个CPU可以拆下来     再上电烧

网友:
嗯,学习了。下次先看看电容!!!!

网友:
一般都是先用放大镜看 找不到  再用电烧

网友:
我都是用放大镜一个个看,一般都能看出来。

网友:
公共点短路一般都是电容好修,就怕上管烧一烧一大片。

网友:
这个是捡钱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