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显示器VE198电源板和驱动板烧坏维修

楼主(2017-08-01):
今天刚接华硕显示器,客户用着用着就不亮了,拆开一看,保险击穿,肯定有短路,继续打,二极管坏了一个,换上一个,在打其它的管子,没了,还是小心点好,在接上灯泡通电,电压出来,换上保险, 电源板附上,旁边换下的东西,很高兴的以为OK了,弄上去通电,华硕显示, 把电取下,接 上  数 据 线 通电  笔记本转下 刚开始绿灯,屏能亮,这下一转换 灯变黄灯了,            应该还有问题,                 隐隐约约闻到味道,去 下 驱 动板,               一看,             三  极 管  击穿一个洞,                     运 气 比 较好, 随便找了找,型号刚好对上,换上, 弄上去通电,现状一样,打了下电压,电压都正常,以前修到过类似一样的情况,取掉驱动板上的六脚芯片 通电,显示器亮 ,此显示器修复,上传此驱动板程序,希望帮助大家,写的不是很好,请理解,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希望大家能指出,能加加分的,动动小手,谢谢,

芯片型号25L2026E 华硕显示器VE198 屏型号M190CGE-L20 REV.C1.rar

网友:
上次修到一台 无信号输入的 将着两个 六角的管子 拆掉 没用最后 还是换驱动板好的

网友:
程序对不对嘛,刷过没有,跟我这个一样吗?现状

网友:
好帖,正是所要找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
经验不错,就是帖子编辑的有点乱,看着不舒服

网友:
我也感觉有点乱,没办法,排版不会了,理解下

网友:
说到底是电源板短路换二极管,后来测试驱动板三极管跟六角芯片坏了

网友:
楼主为什么说灯泡亮就说正常呢?灯泡是不是常亮还是亮一下就灭了

网友:
又坏电源板又坏驱动板的显示器还是比较少碰到

网友:
这个板有通病,用着用着掉电,就是电源芯片坏

网友:
怎么还有笔记本的照片

网友(2018-04-16):
你好,请问这显示器电源板的PWM芯片型号是多少呢,我这台的被炸飞了,看不到电源芯片型号,谢谢说下

网友:
大神呀,这么多故障都修好了·····

网友:
向楼主学习了,明胶 细心  专心 耐心

网友:
只能是好经验排版还是能客服的

网友(2018-05-21):
过程详细 挺好 ,谢谢分享好经验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发帖子也得费不少时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