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A500B不触发 板号E561

楼主(2017-08-01):
待机0.01,3.3V 5V正常,按开关有3V跳变,但是不触发,手上又没有图纸,有没有修过的朋友,告知下,下BIOS和图纸都没有分了,

网友A:
RSMRST  RTCVCC  PCH 晶振 起震  EC RST  LID 好多 都可以查 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SMRST  RTCVCC  PCH 晶振 起震  EC RST  LID 好多 都可以查 哦

现在主要问题就是没图纸啊,也没有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主要问题就是没图纸啊,也没有分下

EC  图纸 还找不到吗

网友:
RSMRST  RTCVCC  PCH    LID 这些信号都查查看

网友:
这问题 ,没有图纸 就麻烦了,没的搞,

网友:
找下主板的图纸相关参考资料吧   查下触发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