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解决win10服务主机内存和cpu高占用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7-08-01):
有些使用Win10系统的用户反馈说,电脑总是卡到不行,检查后发现原来是服务主机,本地服务占用了大量内存和cpu,导致电脑运行起来并不那么流畅。那么,遇到这种问题该怎么办呢?接下来,小编就向大家分享解决win10服务主机内存和cpu高占用的解决方法。

  步骤如下:

  1、打开我的电脑-》管理;

  2、打开服务和应用程序-》服务,找到Connected User Experiences and Telemetry服务,并双击打开;

  3、在Connected User Experiences and Telemetry的属性窗口,将启动类型改为禁用,然后应用并确定就可以了。

  以上就是解决win10服务主机内存和cpu高占用的解决方法,大家可以按照教程步骤将connected user experiences and telemetry服务禁用掉,这样就可以解决电脑卡死的问题了

网友:
百度上面找的?????????????

网友:
之前碰到好多

网友:
周年版之后好像都没这种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