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20 挡机

楼主(2017-08-01):
S420 挡logo,刷bios换南桥无果,换ec好了

网友A:
补充,lpc信号有一个阻值偏低

网友:
EC也会照成这样的问题吗,以后遇见这样的问题要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lpc信号有一个阻值偏低

这个故障估计很难准确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