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H81M-A 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可再次触发。

楼主(2017-08-01):
主板型号:ASUS H81M-A REV1.03
维修过程:触发瞬间无CPU供电,测ASP1258A 1脚EN没电压,该脚受控于2个小三极管,经检测后面那个小管被击穿,在料板找个代用小管装上,顺利开机一切正常。上图

网友:
支持楼主原装发帖!!!!!!!

网友A:
没EN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支持楼主出原创可以加分。。。。

网友:
可惜不能加分ING发错地方了么。。。

网友:
这种问题 几乎就是秒杀,,送钱的来了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EN还是很好修的。

华硕这个板遇到3块一样的问题,所以发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
厉害了   这种代换没事?

网友:
不好意思,因为修改不了原帖,误导了大家,上面维修过程是不对的,但主板是修好了。刚刚在修一块ASUS H81M-E才知道图圈上的那个坏管不是EN信号因为没有ASP1258A准确资料。但图圈上的那坏管本人修了3块一样 问题的板,所以发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
这个也修  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

网友:
原来是CPU供电的EN的引起的,不错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这个板遇到3块一样的问题,所以发上来大家看看

那看来快成通病了。

网友(2017-09-24):
楼主 求H81M-A 1.03 的 BIOS 谢谢。。。求上传

网友:
是CPU供电的EN的引起的,不错的经验

网友(2017-12-03):
这个不错,刚才解决一台。太感谢版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看来是这板的通病了,谢谢无私奉献

网友:
老板还是很仔细啊,我有2片这样的板子没有CPU修不了

网友:
支持楼主原创发帖,值得收藏。以后碰到了有个参考。谢谢

网友(2018-01-24):
可以上传一个这个板好的bios吗 论坛其他的都是坏的 ,官网的不能直接刷

网友:
是通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