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E220S 由不加电到Thermal sensing error报错

楼主(2017-08-01):
同行送来的一台机子E220S说是不开机,要的急, 就先把手上的事先放一下,先用稳压通下电,
待机0.12,待机高,肯定有东西坏了,于是赶紧拆机,拆开后一眼就看到I/O坏了‘

首先就把I/O拆下来了KB930QF ,这个芯片有备货,测了一下3v5v的电感阻值,偏小20多没有待机,
不知道待机的好坏,看到主板有短接点,就先将其断开,通电,测量有待机电压,说明待机是好的
后级还有短路的地方,于是烧机,桥也坏了HM65 (有备货),赶紧上BGA拆桥,时间不长
HM65就干下来。主板稍微冷却,测了下3v5v后级阻值正常,,后面的就是换桥,换I/O

做好的桥,过程还算是顺利,就等着加电看看能亮吧,等到主板冷却了,加电成功亮机

以为这就算是修好了,装机就行了(结果证明是我想多了),机器装好了,至少得进下系统测试一下啊,
问题来了,请看图

温度报错,自动关机,无法进系统,反复试了多次都不行,按ESC也无法跳过。放电,清了风扇也不行,最后
又把桥加焊一下,不行,又把I/O加焊一下还是不行,我晕!!,无奈啊!也无言了,这个钱还真不好挣,怎么办呢
到网上搜索了一下,有说风扇的,又说刷BIOS的,我的风扇转,那就刷BIOS试一下吧啊,论坛里就搜索到一个,
下载后刷上去不亮,很是郁闷,看来温控出问题了,只能看图修主板了,打开图纸,搜索找到了U30
开机测了一下供电,1脚有3,3v,7角没电压,后来我还强拉个电压也不行,
于是就只能查9脚10脚,分别到了I/O 和桥

和I/O是直通的,另一路到桥,经过6脚的管子,从电路上看正常工作时1,6,3,4脚应该是3v,实测3,4脚3v,1,6脚0.2v,问题应该是这了
测量R155,R154阻值正常,不开机两端3v开机,1,6脚无电压,3,4正常,不开机6脚3v,开机1,6脚导通电压被拉低,由此判断,桥这边是好的
那有问题就是U30,或者I/O,先取下U30,电压有了,看来u30坏了(F75303)手上还真没有这个元件,最后在联想的料板上找到了一个,开心之余,
赶紧装上,开机:::::

很欣慰的画面 thermal sensing error没有了,测试一切正常。
附上亮机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