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M LX PLUS REV:1.00 开机停停转转的维修

楼主(2017-08-01):
几天前一块华硕P8B75-M LX PLUS REV:1.00 ,开机,风扇停停转转,间隔三秒左右,还好,时间间隔够久,这三秒期间测内存供电,VCORE,复位等都正常,立刻想到了BIOS的问题,华硕B75有好多版本的主板有双BIOS的,用编程器刷其官网下的BIOS都一样开不了机或断电,很怕,但还是先上官网下了个0906的,刷了以后,果然,一点改变也没有,然后就到论坛里找,还是论坛里好,好多兄弟都遇到这款板,也给出了相对应的BIOS,我基本上每个都下了,结果大部分都刷完之后开机就断电,只有一个刷完后开机两三秒后重启,保持原故障。搞乱了,也不知是哪个了,反正刷出来一堆BIOS,累了,放下不管,搞其它板了。      今天心情很好,刚修好一块技嘉H61M-DS2的,看到这块板还躺在那儿,就又拿出来看看,开机三秒重启,想想前几天没少刷BIOS,好象不是BIOS问题啊,但测得其它又正常,就随便把板子拿在手里各方位翻看一下,发现一点可可疑之处,在两个BIOS世片下面并了四颗一样大,右三颗是电容,左第一个,有一点点黑,象是电容又象是电感,测一样也不导通,阻值有 5 - 600左右,没有点位图,换了个一样体积大小的电容结果还是一样,上论坛下了个图纸看了下,是个电感原来。马上去拆个电感换上,成功亮机,装系统一路到桌面,正常,

       我看了我现在BIOS版本是0501,刷出来,自己备用,大家也可下载。在系统里测试,都正常, 特别是网卡没有感叹号!可放心用。

复件 p8b75-m lx plus

网友:
华硕B75双BIOS版型,其中有个BIOS里面存的是ME固件。

网友A:
你们 有图纸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 有图纸吗 ??????????????????

论坛里搜索一下,好多下载的。我也是在论坛里下载的。

网友:
这就是经验。。。。

网友:
我有块Z87的板子也这样的,下次试试看

网友:
我有个主板也是这样???。。。。。。。。。。。。。。。。。。。。。。。。。。。。。

网友:
这个还是要细心才好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把4个元件看成电容了,一个其实是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把4个元件看成电容了,一个其实是电感

是的,左第一个是电感,右三个是电容。一共四个并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