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g4 r12 无待机后不触发

楼主(2017-08-01):
机器到手待机0.004没有3 5v 看起来并不是很复杂 简单测下条件后 直接换了51125 (感觉脚位差不多)换好后待机0.112 3 5V 线性也有 (只有定货了  货到换上待机正常0.023)

按开关没有反应 于是论坛逛逛 逛完没有搞定 就先刷了BIOS(一般都是三板斧先搞起)
无果之后 安心测条件 EC正常  测到桥的信号发现情况

高潮部分 SRTC 过电阻为0  果断换 10K的  换后开机电流起来了  接屏后又不触发  再测SRTC 又为0了  再换20K的 开两次又GG了
索性C428  C429 直接飞线 之后再试了十几次都正常了

简单的贴 却修了3小时  看官高兴就赏点分吧 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修过这个机器这个问题,不过我修的是INTVRMEN低电平。 会不会是c429有问题,虽然你拉线不会被拉低。也不能排除 。不过估计你也装机,留个遗憾。

网友:
是c429有问题,虽然你拉线不会被拉低。

网友:
不是电容 要是电容不会电阻一直坏  还有要是电容的话 拉过去也不会正常

网友:
直接接通 强加3.3啊  楼主都不怕出问题啊

网友:
要是我的话就先换c428,c429试试看了啊

网友:
楼主辛苦了       不能加分     为你点赞

网友:
信号找的不错学习了楼主!!!!!!!!!!!

网友:
没理解 直接飞线到电容上? 那延时复位不是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