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花一元钱让坏掉的电风扇起死回生

楼主(2017-08-01):
家里有个电风扇,通电无反应,应该是电机烧了,按常理直接就扔掉了。

经检测,开关和电容均完好,黑线(主线)与红线,黑线与黄线(电容)电阻均无穷大,黄线与红线电阻约0.8k,

故障判断:黑线开路.

里面果然有这个东西,145度,这是一个热保护元件,现在大多数风扇里并没有这个,因此可有可无,直接去掉。

然后用502把线圈粘好(1元钱买的)

ok电机可以正常运转了

已经修好。

因此,一些小家电虽然不值钱,不防拆开检查一下,或许是一个很小的毛病,不然扔掉就可惜了。

网友A:
这就是维修人员存在的根本原因,好多东西都是小零件坏的,笔记本主板一个小电阻才多少钱,扔掉不是浪费?我作为维修,我为我自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维修人员存在的根本原因,好多东西都是小零件坏的,笔记本主板一个小电阻才多少钱,扔掉不是浪费?我 ...

是啊,好多都这样的,维修可以节约购买新的成本

网友:
楼主老哥厉害   小问题的机器修一下确实比丢掉再买来的实在

网友:
,保证不出意外为前提,有些配件还是可以阉割的。。

网友:
这个很强啊,大多数都是丢掉了

网友B:
家里也有一台风扇,开关电容是好的。有空翻出来看看是不是有温控开关。

网友:
不错不错我有时候那个电扇坏了,直接扔了,也没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里也有一台风扇,开关电容是好的。有空翻出来看看是不是有温控开关。

50元以下以风扇基本上都没有这个

网友:
老一些的电风扇基本都有保险,直接去掉可以工作,但是这一层保险就没了,建议更换而不是去掉

网友(2017-09-21):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维修人员存在的根本原因,好多东西都是小零件坏的,笔记本主板一个小电阻才多少钱,扔掉不是浪费?我 ...

楼主说的一个电阻多少钱,可不能按这个成本去衡量,关键在于你的技术,如何在主板上面,成千上万个电阻中去挑出坏的那颗。你卖的是技术,不是电阻!!!!!

网友:
那是一个温度保险 一般 纯铜线的风扇电机都有这个东西    铝线的 自然都省掉了 铝线老化快  用不久就坏了 铜线的 质量好些 用的时间比较长   保险起见  都会装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