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000重启后LOGO掉电

楼主(2017-08-01):
这是有一段时间才发出来的,确定下稳定性
这V4000刚来时能进系统,能跑3D都不掉电,温度还行

但就是跑完3D或其他游戏运行一会后,手动重启会到LOGO
掉电

再次触发还是掉电,要等一段时间才能进系统,就像过温
BIOS直接买一个,开机慢还不能进系统直接LOGO掉电
再换开机快但还是不能进系统

算了,看过温控
最后有用高大上的波波看了一下CPU电压有一点毛刺,开始以为地没对好
便宜货有时确是对地不好
测多了两遍3、5V波形平正,就U电有点毛
换电容

换后真能进系统 ,重启还能进,测了两天正常
到现在客户拿回去半个月了

附上BIOS
V4000 LA-C282P(原机好)1.0

网友:
精品呀!遇到这种问题最麻烦了   还不敢大动  学习了  会不会是通病呀

网友:
楼主能给看下具体换的哪几个电容吗?谢谢

网友A:
手里也有台掉电的,刷了BIOS还是亮下就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里也有台掉电的,刷了BIOS还是亮下就掉电。

换的是显卡旁的330。。。。。V4000。烂机。

网友:
好的,谢谢,本来想先看看温控,但是没图纸,我先换个电容看看。。。。

网友(2018-01-17):
嗯,这算是通病了,我的也这个现象,亮了就掉电,要是能不掉就很稳定,我把显卡旁边那3个330和后面一个330全换了,效果非常好,再也不掉了

网友:
我就喜欢通病,不是通病的维修起来就难了,没有牛逼的老师带,技术一直没有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