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1466 不跑码维修思路

楼主(2017-08-01):
重点在看下你动过的充电芯片等是否正常

网友:
也没有说具体点,就说不跑马,谁知道啥问题?

网友:
先检查一下是不是充电芯片动了其他周围的电阻,电容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本来是不通电 洗了哈子就开机正常了 但是客户看着 不能这么简单搞起  就故意吹哈充电芯片洗了哈B ...

你是把BIOS芯片洗了一下还是刷了BIOS程序?

网友:
楼主电脑后面怎么样 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