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版号 X550JX电流有跳变不亮机电流2.1A,求助各位大侠

楼主(2017-08-01):
找机器是华硕K550J,版号是X550JX,机器通电电流有天边。感觉是跑马了的,因是板载U I7的,板载内存,也不知道到底过了内存没有,屏蔽了板载内存另加内存一样不亮,最后电流在2.1A的时候卡住,按开关不能关机,CPU 桥发热很大,换过桥一样的没有用,桥是SR17E,论坛有人说是总线发热,看来是通病,也没有看见有人说是怎么解决,有哪位大侠解决了的求赐教啊。BIOS刷过,桥换过,供电都正常,是在找不到时哪儿问题,求助啊,网各位大师帮忙,在此感谢

网友A:
这种板载的CPU的板子,修不了的话就直接换板子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载的CPU的板子,修不了的话就直接换板子吧

同行的,换版就不要想了,别人自己会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行的,换版就不要想了,别人自己会换

我都是直接退机的,尤其是华硕没有原理图,很多信号查不了,维修难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