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 Q1403 拆了 还能开机吗??

楼主(2017-08-01):
苹果6 Q1403 拆了 还能开机吗?  还能充电嘛?

网友A:
可以的,U1401充电IC也可以过去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U1401充电IC也可以过去电压。

如果 PP_VCC_MAIN 短路了  ,是不是只拆Q1403 不行 要把U1401 一起拆了 才能看的出来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 PP_VCC_MAIN 短路了  ,是不是只拆Q1403 不行 要把U1401 一起拆了 才能看的出来啊

PVCC_MAIN短路了不拆Q1403上电,Q1403都会发热很快的,可以把Q1403拆掉然后把下面的B1 2 3 与C1 2 3脚用锡连起来的,然后扣上电源看一下那里发烫就拆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PVCC_MAIN短路了不拆Q1403上电,Q1403都会发热很快的,可以把Q1403拆掉然后把下面的B1 2 3 与C1 2 3脚用 ...

知道了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