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a700开机进入10s节能模式 关机

楼主(2017-08-01):
联想一体机a700开机进入10s节能模式 关机   这个机器通病还真不少  alp5930容易出问题   本来是造压标准1.0v的  芯片老化出来的电压不够 或者有杂波 造成开机不显 自动进入10s节能模式  还有就是显卡上的电容很容易短路  主要原因就是散热器上面的黑色海绵  时间久了就会 慢慢氧化 直到击穿短路   症状一样   还有就是bios  刷写 备份的的 开机慢 必须要修改me的  还有个通病是显卡风扇 两个插口  差错位置会不显示   进入节能模式  不插夏娜风扇 可以亮机 但是保系统风扇错误   插到另一个插口上解决问题  一切正常    希望加分鼓励下

网友:
这机器还没遇到过,先学习了

网友:
以后遇到了这问题就注意了 少走弯路啊

网友:
这种问题很经典  很难遇到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手里碰到个A700,显卡电容短路,换了显卡,排除了散热器和风扇的问题还是一样的节能模式。上电电流跳变到3.1后不动了。楼主有没有这个机子能亮机的BIOS,这个机子刷BIOS是只要刷4M的桥BIOS还是EC旁边的那个要一起刷。

网友:
最开始短路的时候。显卡的1.8V供电与那个通病1.0V都是直接拉地的。现在1.0V也有0.995,没有杂波,比较稳定。

网友:
看来楼主修过不少这类的机器,我最近被一款B520 10秒倒计时整得够惨,最后才确定主板坏,CPU坏,内存坏。

网友:
看楼主这描述这款好像问题多多的,一体机普极了现在也有点量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