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110MS 1.0

楼主(2017-08-01):
某宝买的BIOS 这个是合成的 绝对可以显示亮机  这个BIOS比较新 有需要的拿走

联想IH110MS 1.0.rar

网友(2017-12-08):
请教楼主这个板子是不是用OTP刷的????

网友(2018-01-21):
楼主的BIOS支持i3-7100的CPU吗?

网友:
同问,是否支持7代cpu,在线等

网友(2018-03-08):
刷了会显示联想后就会不断重启..............

网友(2018-04-19):
原来的机器自带的BIOS只是集显亮,独显不亮,刷了论坛好几个BIOS独显集显都亮但是显示LOGO之后就不断重启怎么回事

网友(2018-09-13):
我的也是这种故障刷过bios不断重启

网友(2018-11-11):
我手上有2片能点亮,一到联想画面就重启,哪位有可用BIOS

网友(2019-01-07):
可以点亮,亮机很慢,然后就黑屏 掉电重启了。

网友(2019-11-20):
这款主板bios能支持七代处理器吗

网友(2023-03-25):
支持G4560吗,下来看看

网友(2024-03-14):
不能亮机   BIOS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