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0 板号nm-a161 不触发到屏暗到没声音

楼主(2017-08-01):
  今天接到一个E540笔记本   这个机器bios故障率比较高  有时放电能好   本来以为捡钱的机器  结果修起来好麻烦
接到机器插可调电源电流0.003  偏低   估计待机没出   直接拆机  测量线性和PWM3 5都没有  没电压   查芯片条件vin 20 正常  enldo没电压  开启是由公共点经PR413和PR406分压得来  正常3.3V 测得PR413无穷大  更换OK

本来以为问提解决了  结果上电触发不显示   大小写灯正常外接正常   仔细观察屏暗  接着查屏供电
1.2脚19.8正常  4.5脚3.3V正常  6.7脚都为3.3v正常   供电都没问题啊怎么会不显示   当看到30脚背光开启BKOFF#
测量电压oV  不正常   经查询由EC 发出  本来想换EC  可是带程序  直接脚翘起  拉个3.3   OK

开机测试没声音  外接耳机正常  测试喇叭  1.5V电池接喇叭两段有声音 喇叭正常。  没办法  查芯片把  测试声卡供电都正常 换芯片 还是没声音
后查到EC_MUTE#电压为0V   这是EC发给声卡静音信号  正常为3.3V         查的是由EC 发出  测量未短路  可是不出电压  平时很少修声卡  也不知道有没有开启条件  直接翘起ec脚  把RE41搞RE35
开机测试正常  声音也有了    本来以为好了  可是关机后开不起来   掉电   没办法  定EC吧   到后 换上还是没声音  EC_MUTE#还是为0V   郁闷了声卡也换了
可是吧EC100脚翘起第一次开机就能触发  声音也正常   再次开机就会掉电。想着是不是EC需要低电压    吧ec100脚翘起接地  EC_MUTE#直接上拉   结果问题解决   测试两天没问题    问题是解决了    可最后还是不明白EC_MUTE#这个信号为什么一直没出来  大侠们什么原因

网友:
我上传了  好多照片呢    怎么都没了

网友:
服务器问题吧,照片卡了,E540放电好,很多我都是加焊南桥没有遇到返修的。

网友:
机器修的多了什么古怪的毛病都会有,就是因为知识不够完善,有些原理没看透,不过只要能修好把钱收了就行,现在的机器一年一个样

网友A:
你这个 E540 真是稀奇古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 E540 真是稀奇古怪啊

对啊  稀奇古怪

网友B:
楼主修机是不是经常撬ec的脚啊

网友:
还没遇到过,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机是不是经常撬ec的脚啊

也不是啊   这个是没办法啊

网友:
你这是高手了哦      我能有你一半好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