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不充电的套路闪现。

楼主(2017-08-01):
同行送修一N5110,来时不开机,按下开关没反应,上适配器时适配器电源灯还会熄火。同行还说原装电池都换了两块,电池不可以用。看来问题好多。为了帮客户省得钱,又因是同行抱来的。同行还说原装电池都换了两块,电池不可以用。主板修好,适配器修好,装机进系统,我了个操,发现不充电,充电芯片一换,后来看到一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54201-1-1.html,还有一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8150-1-1.html,但都发现我的不是这两个地方,量来量去,发现是 R93这电阻变质,上表量时电阻另一头5V也正常,但是已显示量不出阻值,直接短接,显示充电灯亮,将之换之,充电完成,现在这地方不充电就是那几个东西了,(r93变质, r91变质修到的同行注意一下,能加分则加分。为人民服务。

网友:
好像就是小板上那两个吧

网友:
没看懂啊  过程太简单了  可以写的详细点?

网友:
是不是电容阻值变大了    检测不到电池了

网友:
这么难的问题都被你发现了,但是你直连就不怕短路之后烧5V吗

网友:
那就是EC没有识别到原装适配器导致的不充电对吧,那个PSID_DISABLE#是去的EC吗?

网友:
换个充电芯片好的,电阻还真没弄过

网友:
电阻是哪个信号的,我怎么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