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E141M12T触发电流上到0.12

楼主(2017-08-01):
SONY SVE141M12T触发电流上到0.12,板号DAOHK6MB6G0 MBX-268 REV:G  测量MAIND只有2.1V 换过PR347,也换了PQ243,还是一样,很奇怪的是我拆了PQ243还是2.1V,请大家指点一下,3V  5V转换都偏低,应该是MAIND偏低引起的。

已解决:把3V    5V   1.5V   转换直接短接

网友:
楼主有没有先刷个BIOS看一下哟,

网友:
BIOS已经刷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谢谢分享了不错的维修-------------------------------------

网友A:
MAIND电压偏低,应该是这里的问题,查maind的产生及上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IND电压偏低,应该是这里的问题,查maind的产生及上拉电压

上拉电压有哦,很奇怪我把上拉电阻和那个N沟道管子都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MAIND信号的前后场管都要做测量

网友:
MAIND信号的前后场管都要做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IND信号的前后场管都要做测量..................................................

嗯,谢谢 明天把前面的管子一个个试测下

网友:
知道MAIND偏低  那不好办呀 兄弟

网友:
出来一下MAIND信号的前后场管

网友:
0.85V电压没出来有影响吗

网友:
发现跟论坛这个兄弟的故障一样,有碰到过的吗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2197-1-116.html,掉到0.003就无待机3V 5V ,但可以触发,触发就有3V 5V了

网友:
有人吗帮帮忙, 还在搞上拉电阻PR347为什么拆了另一端也会有电压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
把3V 5V 1.5V 转换直接拉线,可以亮机了,不知道会不会有后遗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