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开机不到一分钟,掉电

楼主(2017-08-01):
如题,有时有几分钟,有时不到一分钟就掉电,有显示,掉电后不能开机,拔插电源后又可以开机。

网友:
示波器搞一下  看哪个电压掉 在先头

网友:
你这个是独立的吗,显卡温度高吗

网友:
以前遇见过,也是联想的忘了那个型号的了,也是这样的问题,后来把独显改成集显可以了,

网友:
这种问题先bios后硬件啊  一般掉电的都不好搞 看看显卡供电那个mos管通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