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w7098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7-08-01):
1. vcc12v boot1/2 12v  2. 5vcc线型5v  3. REFIN/EN和5vcc相连  4. DROOP 0欧接地开启两相pwm  5. FB  6. COMP 7. REFOUT/POK输出1.5v

求解换了3颗都不行

网友A:
什么意思,pok都正常了,查别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pok都正常了,查别的电压

解决了ss被拉低三极管开路,但输出电压1.25v不正常没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