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 开机能亮。 几秒黑屏,花屏怎么搞

楼主(2017-08-01):
开机能正常显示,过几分钟就黑屏,花屏了。 排除CPU,内存了。 主板供电一切正常。 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电压芯片发汤的 ··或者 更新BIOS 试试

网友:
加独显也是这样么?期待楼主修好后给答案?

网友:
换电源 显示器试试看  也许是疑难杂症啊

网友A:
有可能是北桥问题的,还有电源管理芯片也会造成的

网友:
疑难杂症换板

网友:
呵呵,那我估计楼主可以换板了,放心轻松

网友:
内存负载供电查了没有,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北桥问题的,还有电源管理芯片也会造成的

这板子没北桥。

网友:
花屏的时候各大供电正常吗?BIOS刷过没有?

网友:
看看vga头那里有没有6脚的防静电管.有去掉看看

网友:
弄下显卡试下

网友:
看看有没有电压芯片发汤的 或者 更新BIOS 有可能是北桥问题的,还有电源管理芯片也会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