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我软件基础差 怎么办

楼主(2017-08-01):
这个  软件 问题   在哪学

网友A:
自己学啊  慢慢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学啊  慢慢来

我 就 知道  是这样

网友:
如果是软件操作上面的问题可以自己慢慢练习,就会了的,这个不需要刻意去学习的

网友:
我相反,硬件差总是拆坏机昨天又拆坏了个触摸,赔了钱

网友:
这个不需要刻意去学习